vc_static运行报错问题Stack trace captured

楼主(2025-10-05):
  Version V-2023.12-SP1 for linux64 - Mar 01, 2024

                    Copyright (c) 1999 - 2024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Inclusivity & Diversity - Visit SolvNetPlus to read the "Synopsys Statement on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 to article 000036315 at
                        https://solvnetplus.synopsys.com)
rcfile = /home/jacky/work/eHSM/spg_vc/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home/jacky/work/spg_vc/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home/jacky/work/spg_vc/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

Capturing stack trace for signal [ SIGSEGV (Segmentation fault) ] for pid : 47989 ..

0x4df1b75 0xb2594c3 0x15554083ebef 0x15554089afbd 0x155545ca7a8d 0x155545cab1ea 0x155545caba4d 0x155545cae688 0x155545cae92a 0x15554091ff7a 0x155540904ce8 0x96a2a22 0x96b5504 0x96b5ac3 0x4d93fd6 0x4d80cbe 0x674bb63 0x675d95a 0x66ec933 0x4c4a1b2 0x4c472ba 0x1555408295cf 0x15554082967f 0x4b13a83

--- pstack for process 47989 is dumped to ./crash_47989.log

Stack trace captured
=======================================================
Total Time(S)  :0.833902
CPU Time(S)    :0.42
Peak Memory(MB):1490
Current RSS(MB):756
=======================================================

操作系统为Rocky linux9.5   ,试过使用ubuntu22.04也是一样的报错。应该是系统有些参数每配置对,有大佬能帮忙看下问题么。

网友A:
不用想,100%是因为用pubkey 打包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100%是因为用pubkey 打包导致的。

同样的方法在Ubuntu22上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是因为gcc库不一样,换一个电路case,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1patch最新的版本0.4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