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ways if为啥可以这么写?

楼主(2025-10-05):
always @(*)
begin
a = 1'b0 ;
if (c )
a= 1'b1;
end

网友:
這相等於assign a = c ? 1'b1 : 1'b0;

楼主:
电路实现我知道,想看看相关文档介绍。为何还有这种style

网友:
标准支持呗。这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推荐这样写,可以防止条件不全导致的lat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这样写,可以防止条件不全导致的lattch

有没有相关文档分享?感谢

网友:
可以参考Synopsys的HDL Compiler™ for Verilog User Guide,Avoiding Latch Inference相关例子

网友:
在if前赋值的,如果没有else if,则相当于else if。如果有else if的,则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文档分享?感谢

不用啥文档,都十几年经验 的了,相信我就可以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作者提供的代码都是这种风格。作者的解释是
"在 always 块内部开始时为变量分配默认值,可以确保综合后不会生成锁存器"
书名是 《Verilog 高级数字系统设计技术与实例分析》 Kishore Mishra,在书的3.7.1 小节. 有中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