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看谐波的相位,但扫描变量的不同范围,相位会变化

楼主(2025-10-05):
小弟正在做Class-F的VCO,其中需要观察谐波的相位关系,比如是否对准。但发现Pss里的扫参和explore外面的扫参,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百思不得其解,请大佬指教!

所看的相位都是这样设置的: phaseDegUnwrapped(harmonic(vh('pss "/DIP") 3))。这个没有问题。

两种方式:
①如果是pss里扫参的话【见图1】,会连续,看上去还是比较合理的,谐波的相位。但是如果start 200f 到700f,和 400f 和700f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是因为这种扫参数只有一次初值吗?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②如果是在explore的外面扫参的话【见图2】,相位就非常逆天了,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还不太连续。应该是每一次扫描都另外计算了一个初值。

网友:
如果方式1勾选重置初值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同样是400f的地方,相位差36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同样是400f的地方,相位差360度呢

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是360°的差距,那个我能看出来的。甚至变化趋势都不一样了。但是PN和FoM这些没啥区别。我也让其他人仿真试了试

网友:
按二楼说的设置New initial value for each point 设置为Yes呢
或者用HB仿真呢

网友(点评):
①我试试yes。那估计和外面扫的一样。但其实如果是真实的VCO的话,其实理论上也应该只有一次起振吧,这种仿真是更符合实际的?

网友(点评):
②我试试单独的HB仿真,而不是我现在用的pss的harmonic 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