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dsinit文件中使用load命令更改默认model library,但是之后会被覆盖

楼主(2025-10-06):
小弟想自己定义仿真默认的model library,最开始是在CIW窗口输入“load("my.il")”来把自己写的model library文件导入进来,确实成功了。

之后我想把load命令写到.cdsinit文件的最后,这样就不同每次都在CIW窗口里输入命令了。“I am here”是我为了标识load命令运行位置人为加的指示性字符串。

而启动virtuoso后,load命令确实运行了(下图红圈)。但是当我打开仿真电路(我的电路基于tsmc的库),virtuoso会自动加载工艺库自带的libInit.il文件(下图蓝圈)。这就导致libInit.il文件里定义的model library会把我自定义的model library覆盖掉。这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我对工艺库只有只读权限,所以我没法改动libInit.il文件)
我试过在load命令前加ddGetObj("tsmc28N")强制初始化tsmc库。这样确实tsmc的库加载后我的load代码才运行,但是CIW界面里File tool功能消失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设置成快捷键,每次按一下。
或用启动事件触发,比如每次打开原理图后自动执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快捷键,每次按一下。
或用启动事件触发,比如每次打开原理图后自动执行一次。 ...

您好,启动事件触发具体怎么用代码实现呢?小弟其实不太会skill,代码基本都是从网上搜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