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BANDGAP的问题

楼主:
小弟搭了一个bandgap的理想模型,在做温度扫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的DC 仿真的node voltage明明是1.2V,可为什么温度扫描的结果,显示这个点的电压只有600mV,感觉不科学哇?

网友A:
都没做启动电路,当然可能处于简并态咯,就是bandgap的环路悬在一半,没完全工作。

网友:
坐等大佬简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做启动电路,当然可能处于简并态咯,就是bandgap的环路悬在一半,没完全工作。 ...

我右边做了一个简单开关的,调了一下启动电压还是不太行,这里DC node voltage都已经是1.2v了,为啥DC温度扫描反而是0.7了

网友:
因為掃溫度的影響你的start up 可能沒有正確啟動,建議做個start up或灌一個電流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