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运放输入保护问题

楼主(2025-10-08):
高压运放输入端加入了高压管MN1和MN2,高压管的偏置电压是通过产生比VIN+和VIN-共模电压高约4.5V电压进行驱动,现在出现了一个“先生蛋还是先生鸡的问题”输入给电压时想要MN1和MN2导通则需要偏置电压正常产生,但是产生偏置电压又需要MN1和MN2导通,各位大佬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电路图看着太累,就看你画的图。你可以假定BIAS很低,导致后面的VIN+和VIN-都很低,多低呢?就算最低了,0V好吧。那么后面的输入对管、尾电流源及其他偏置逻辑是不是把BIAS拉到4.5V左右,这样VIN+和VIN-就上来了。如此正反馈,知道上到跟输入中较低的一个差不多相等了,就再也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看着太累,就看你画的图。你可以假定BIAS很低,导致后面的VIN+和VIN-都很低,多低呢?就算最低了,0V ...

谢谢大佬,你讲的我懂了。还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就是这两个高压管的保护作用该怎么理解呢?正常工作时两个高压管应该是处于线性区,相当于开关啊

网友A:
当输入差分电压很大时,BIAS电压只能达到两者中较低的那个电压+4.5V左右,这样较高的那个输入就高于BIAS电压,对应的那个开关管就不是工作于线性区,右侧源端电压被钳位到VBIAS-VTHN左右,保证右侧VIN+和VIN-的压差不过大,避免右侧输入对管栅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差分电压很大时,BIAS电压只能达到两者中较低的那个电压+4.5V左右,这样较高的那个输入就高于BIAS电 ...

好的感谢,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差分电压很大时,BIAS电压只能达到两者中较低的那个电压+4.5V左右,这样较高的那个输入就高于BIAS电 ...

最终VN+-VIN-会被限制在4.5V-VTHN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