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cell 电路怎样整理?

楼主(2025-10-08):
手里有几套stdcell库,已经完成cdl导入到virtuoso中,求助有什么办法整理电路,或者有现成的电路可供使用吗?

网友:
标准单元库除了带清零置位的触发器都很简单啊,摆摆就整理好了

网友:
把电路按照上面PMOS管,下面NMOS管,一一对应的摆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