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sde -defaultGUI界面是透明

楼主(2025-10-08):
sentaurus sde -defaultGUI界面是透明,背景是系统桌面的背景,这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怎么配置出现正常的界面

正常界面如下

网友A:
export XLIB_SKIP_ARGB_VISUALS=1 或 setenv XLIB_SKIP_ARGB_VISUALS 1
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XLIB_SKIP_ARGB_VISUALS=1 或 setenv XLIB_SKIP_ARGB_VISUALS 1
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

这个是啥原因,我执行后,打开sde,就正常了

网友:
2楼厉害,一句话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