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e查看某个时间段内的发生变化的信号?

楼主(2025-10-09):
vcs仿真跑完后,vpd文件很大,仿真时间很长。想要查看某个时间段内有哪些信号发生了变化如何实现

网友A:
dve 可以打开指定时间段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e 可以打开指定时间段的波形

想通过脚本将这段时间内有变化的信号报告出来

网友A:
首先你得知道你想观察的信号名,然后确定你想观察的时间段。有了这两个条件,fork join 有变化就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知道你想观察的信号名,然后确定你想观察的时间段。有了这两个条件,fork join 有变化就打印 ...

如果使用fork jion的话,是需要编译重新仿真,这样不是又跑了一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fork jion的话,是需要编译重新仿真,这样不是又跑了一遍吗?

什么意思,你意思是你波形跑完了,然后想看某个信号某段时间是否变化?   那就直接dve 打开那个时间段把信号拽出来看,也不麻烦啊

楼主:
现在使用verdi,把所有波形拉出来,使用signal event report功能就看出来了哪些信号有变化。有没有可以自动化的方案,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