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入gds文件时报错,说记录的BOUNDARY的XY参数不足

楼主(2025-10-09):
小弟在导入gds文件时报错,说记录的BOUNDARY的XY参数不足。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报错原文内容如下:

ERROR (XSTRH-166): Translation Failed- Parser: The 'XY' parameter of the "BOuNARY"record in the Cosll file
/usergroup/0923/M_202402.gds' contains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oints ‘0’ near the offset '430084'
Expected at least ‘2’ points.

网友A:
文件哪儿来的?看看是不是文件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哪儿来的?看看是不是文件不完整。

如何查看文件是否完整呢。文件是别人发我帮忙改版的,就一个gds文件

网友A:
那可能是文件传输过程中有问题,可以那边生成一个cksum,这边检查一下是不是一致。md5sum更好。比如请对方运行

  1. md5sum M_202402.gds > M_202402.md5sum

然后把 M_202402.md5sum 文件发给你,你放到与 M_202402.gds 的同一个目录下,运行

  1. md5sum -c M_202402.md5sum

不一致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文件传输过程中有问题,可以那边生成一个cksum,这边检查一下是不是一致。md5sum更好。比如请对方 ...

明白了,这就去试试。十分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文件传输过程中有问题,可以那边生成一个cksum,这边检查一下是不是一致。md5sum更好。比如请对方 ...

请教下,怎么生成virtuoso的checksum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