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virtuoso时权限被拒绝该怎么办

楼主(2025-10-09):
今天准备在运行virtuoso时,突然打不开了,提示我权限被拒绝,这种情况一个怎么办

网友A:
前面多了个斜杠吧,只是一般多了个斜杠也不应该报这个错误,除非你在根目录下还放了个没有执行权限的 virtuoso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多了个斜杠吧,只是一般多了个斜杠也不应该报这个错误,除非你在根目录下还放了个没有执行权限的 virtu ...

前面是etc/virtuoso,之前可以运行的,今天再运行就不行了

网友B:
which virtuoso ,然后输入绝对路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ch virtuoso ,然后输入绝对路径看看

没有用

网友:
是不是缺少包呀,比如ksh?

yum install -y ksh libXext libXp libXtst openmotif xte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多了个斜杠吧,只是一般多了个斜杠也不应该报这个错误,除非你在根目录下还放了个没有执行权限的 virtu ...

我找到了,确实有一个virtuoso.ini文件,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确实有一个virtuoso.ini文件,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virtuoso.ini不是virtuoso,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运行virtuoso不应该在前面加/。
不带斜杠运行,报Command not found错误,那么可能PATH不对,可能缺解释器,等等。

先which查一下
which virtuoso
能不能找到?如果看不明白,把结果直接贴出来。
如果能找到,但是运行报Command not found错误,那么可能是没安装ksh,因为virtuoso应该是一个ksh脚本。

监狱你说之前是好的,那么想想从好用到出错之间做了些什么。
这应该是自己的虚拟机或者单机系统吧?公司服务器的话,直接问管理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ini不是virtuoso,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运行virtuoso不应该在前面加/。
不带斜杠运行,报C ...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