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大公司UVM验证,测试用例是写在top_test,还是写在top_sequence里呢?

楼主(2025-10-09):
首先top_test里uvm_do_on可以指定sequencer,那将用例写在top_sequence,只把top_test当成个空壳,是不是有些冗余?但是很多示例又是这么干的,所以想问大公司在搭平台的时候会怎么干,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略

网友:
sequence中可以开放一些控制变量或者随机约束,在不同用例中设置不同的控制变量或者进一步对sequence里的变量做约束。除了uvm_do_on以外,你要知道还有uvm_do_on_with,还可以uvm_create_on+uvm_send。

网友:
我记得uvm do系宏不能在top_test中使用,只能在sequence中使用。另外UVM是个非常灵活的东西,一个功能有很多种实现方法。我一般都将用例写在top_sequence中,top_test中用来设置default seq,传递各种配置文件,设置一些全局仿真超时,工厂模式overload等。这样分的比较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