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公式获取跳变点阈值电压

楼主(2025-10-09):
有大佬知道怎么通过公式获取图中跳变点绿色线的电压吗

网友A:
方法很多
比如求导,最大(最小)值的时间值,再用时间获取绿色值
比如用risetime,获得跳变的时间序列,用第一个时间值获取绿色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
比如求导,最大(最小)值的时间值,再用时间获取绿色值
比如用risetime,获得跳变的时间序列,用 ...

谢谢大佬回复!!!,解决了

网友:
用cross得到横坐标t,再用得到的t使用value得到所需绿色线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