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启动报错libGL error

楼主(2025-10-10):
Rocky Linux8.10安装启动virtuoso 6.18,有如下错误:
libGL error: MESA-LOADER: failed to open swrast: /opt/IC618/tools/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11'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64/libLLVM-17.so) (search paths /usr/lib64/dri/, suffix _dri)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swrast
请教大神该怎么解决。

网友:
checkSysConf自己看缺什么补什么

楼主:
就是不知道该装什么了,基本都装过了

网友:
1. 确认系统中已存在高版本 libstdc++.so.6
首先检查系统是否有符合要求的库:
# 查找系统中的 libstdc++.so.6
find /usr -name "libstdc++.so.6*"
# 检查是否包含 CXXABI_1.3.11
strings /usr/lib64/libstdc++.so.6 | grep CXXABI_1.3.11
如果输出包含 CXXABI_1.3.11,说明系统库可用,继续下一步;若没有,需安装高版本 libstdc++:
sudo dnf install libstdc++-devel

2. 替换 Virtuoso 自带的旧版本库
Virtuoso 的旧库路径为 /opt/IC618/tools/lib/64bit/libstdc++.so.6,需要屏蔽该文件,让程序优先使用系统库:
# 进入库目录
cd /opt/IC618/tools/lib/64bit/
# 备份旧库(重要)
sudo mv libstdc++.so.6 libstdc++.so.6.bak
# 创建软链接指向系统的高版本库(根据实际路径调整)
sudo ln -s /usr/lib64/libstdc++.so.6 libstdc++.so.6

3. 验证并启动 Virtuoso
重新启动程序,检查错误是否解决:
# 启动 Virtuoso(根据实际启动脚本调整)
/opt/IC618/bin/virtuoso &

4. 若仍报错:补充依赖并检查 OpenGL 驱动
如果问题持续,可能是缺少 OpenGL 相关依赖:
# 安装 Mesa 相关驱动(软件渲染依赖)
sudo dnf install mesa-libGL mesa-libGL-devel mesa-dri-drivers
# 确认 swrast 驱动存在
ls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先学习一下

楼主:
替换 Virtuoso 自带的旧版本库后不再报错,非常感谢!!!

网友:
安装libGL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