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参考电压求助

楼主(2025-10-10):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100 MHz SAR ADC采用一个replica LDO的输出作为稳定的正参考电压,那么0V 的负参考电压波动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vrefGND应该直接连接到PAD上,不跟其他GND通过总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GND应该直接连接到PAD上,不跟其他GND通过总线连接

大佬您好,想请问一下这个VrefGND需要加一个去耦电容稳定电压波动吗,我看这个电压波动有几个mv,大于一个LSB了,如果需要加电容的话应该怎么加呢,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想请问一下这个VrefGND需要加一个去耦电容稳定电压波动吗,我看这个电压波动有几个mv,大于一 ...

补充一张replica LDO结构图,输出端为了提高速度没有加电容

网友B:
一般不用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地

您好,请问可以具体一点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