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使用Milkyway软件根据.lef文件生成frame view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5-10-10):
我使用了SMIC Logic0065LL Routing Technology Kit里的sc9_tech.lef、sc9_tech.tf和tech.map作为工艺文件以及TECH LEF文件,根据以下流程:

1、启动Milkyway
直接终端输入:Milkyway 即可启动;
或者终端输入全路径:/.../.../.../mw_2016.03/bin/linux64/Milkyway
2、创建库
Library——>Create...
Library 中填入想要新建的库的名字,
Technology File Name 里输入工艺文件**.tf
注意 Set Case Sensitive 要打勾
其他保持不变,点击 OK 即可创建 Milkyway 库。
3、打开库
Library -----> Open...
点 Browse,选中 XXX(前一步新建的库的名字),点 Hide;
输入 Library Path(一般在当前目录输入.就可以) ;
点击 OK 即可。
4、导入 LEF

Cell Library-----> LEF In...
Library Name:点 Browse,选中之前新建的 Library;
Tech LEF File:点 Browse,选中工艺 lef 文件;
Cell LEF Files:点 Browse,选中 cell lef 文件夹下需要转的 cell 的 lef 文件,可以选多个。注意, 如果你第二次操作,上一次选中的并不会清除,所以你需要先清空;
Layer Mapping:选中.map 文件;
此时点击 OK 就会生成相应的 FRAM view。

在读入memory complier生成的memory.lef后,最后一步的点击OK出现以下错误,求助该怎么解决:

>>>Read Cell lEF File"/home/IC/Desktop/MN/local_memory/cell_lef/local_memory.lef"
ERROR :No length unit definition in library.
Read lF completed.

网友A:
是不是你的memory compiler生成的lef有问题。另外第2步中导入了工艺的tf文件,第4步中不用再导入工艺lef。我遇到过这两个文件unit不一致,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memory compiler生成的lef有问题。另外第2步中导入了工艺的tf文件,第4步中不用再导入工艺lef。 ...

感谢大佬,问题解决了,就是因为第2步中导入工艺的tf文件和第4步中导入的工艺lef不匹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