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输出波形可以做成激励源吗

楼主(2025-10-10):
各位大佬,有时候整体仿真速度太慢,而且仿真过程中中间节点(比如A点)的电压会出现毛刺之类的问题。我现在想把这个毛刺信号直接作为激励源,单独对它的后级电路进行仿真。但用vpwl来模拟的话实在太麻烦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在Spectre仿真中把波形A提取出来,然后快速转换成激励源用于后续仿真?

网友A:
导出波形文件,然后用这个波形文件作为下个仿真的信号就行。

网友B:
导出波形数据,用vsourse,type选择pwl,点browse and select file选择你导出的数据文件,加到你需要的地方去仿真就行。要仿真毛刺的话导出数据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要很小。

网友C:
将仿真波形导出成.csv文件,用vpwlf源将文件路径填入,就可以作为激励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波形文件,然后用这个波形文件作为下个仿真的信号就行。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波形数据,用vsourse,type选择pwl,点browse and select file选择你导出的数据文件,加到你需要的地方 ...

成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仿真波形导出成.csv文件,用vpwlf源将文件路径填入,就可以作为激励源

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