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流保护电路,内部的限制电流设定与折返电流的工作原理没太搞懂,有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嘛

楼主(2025-10-10):
GATE端口外部接了电荷泵电路。

网友A:
用在什么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电路的?

USB接口的

网友:
问题的关键应该就在SENSE变化后,PD2的栅电压变化吧

网友:
左边标准的电阻采样,比较器输出控制中间一路P管产生电流,然后镜像到后面的out以及ocp_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