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nm工艺 DRC TV2错误求助

楼主(2025-10-10):
大佬们,本人刚接触SMIC40nm工艺layout一段时间,在进行LC-tank VCO的版图绘制后的DRC验证出现了一些问题,本人尝试过后难以解决,来求助一下。

具体错误有两个:

1.TV2 enclosure by Mn is 0.01um.
TV2 enclosure by Mn at least two opposite sides is >= 0.05um.
Mn is the metal layer directly underneath TV2.

2.TV2 must be fully covered by M8 and TM2.

由于使用了电感,所以使用的金属层较多,本人将M8的drw和TM2的drw层均polt了一个金属板在TV2上,但是仍会存在报错。为了确认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又新建了一个layout,画了一个TV2的方块,然后在上面铺上M8和TV2,仍会出现这两个错误,到底是为什么?如何解决呢?按理说我把M8和TM2金属铺了一层覆盖TV2就应该解决报错才对

新建的layout

新建的layout

VCO中TV2的部分(已经覆盖M8和TM2))

VCO中TV2的部分(已经覆盖M8和TM2))

网友A:
你的drc rule file和你的pdk是对应的吗?看你的rule file是p1mx_1tm。rule file没问题的话,file里的metal option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rc rule file和你的pdk是对应的吗?看你的rule file是p1mx_1tm。rule file没问题的话,file里的metal  ...

您好!我检查了一下DRC rule file应该是没问题的,只不过DRC run directory的路径是/home/work,所以图中rule file pathname路径是这样的,另外这个drc_应该是重新写入的文件?file里面的metal option我不太会看,因为还没做到top,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设置metal option,惭愧。但是我在.drc文件里面搜索到了“Add metal option of 3 inter metals”

网友:
在drc文件中,修改或添加这条指令,“DRC Check Text ALL“,查看具体的drc规则是怎么写的,是否和手册一致。

楼主:
换了一个更好的选型不报错了……不过MTT2和金属层打过孔的时候,若金属层过窄会导致同样的TV2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