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5-10-10):
本人新手小白求助一下大神。我最近在做振荡器,具体的结构如图所示,目标的频率在2.4G差不多,延时单元由这样的交叉耦合型反相器构成,由DAC的输出电压来控制输出的振荡频率。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输出的相位噪声不太理想,在有的控制电压下甚至是-70左右,想问问可以怎么改进

网友A:
几点值得注意一下:
1. delay cell的偏置电流完全由VCTRL控制,这样会导致VCO的Kv特别大,比如说VCTRL小于NMOS的Vth时输入给delay cell上面电流镜的电流近似为零,从而导致delay cell无法起振。一般VCO的Kv不会做这么大,会固定偏置得到一部分电流,输入给delay cell并使其振荡频率为2.4GHz;而由VCTRL得到的电流只占一小部分,这样Kv不会太大,噪声在整个VCTRL范围内不会变化特别明显。
2. VCTRL通过NMOS源极负反馈得到电流,当VCTRL小于NMOS的Vth时电流近似为零,等效为VCTRL在电路中不起作用。为了使VCTRL在[0, Vdd]范围内都能工作,会在加一组PMOS源极负反馈。
3. 上述第2点,加入了互补的NMOS和PMOS源极负反馈后,VCTRL在0.5Vdd附近,得到的电流可以近似认为是2倍关系,这会导致VCTRL在0.5Vdd附近的Kv是0或Vdd附近的2倍。VCO一般希望是恒定Kv设计。这时可以参考类似constant-gm方法,将[0, Vdd]范围内的Kv做平。
4. 源极负反馈电阻,个人经验是,大于几十Kohm后影响很小,可以自行扫描一个合理值。
5. VCO的delay cell后面一般会加一组自偏置反相器的Buffer来隔离。

关于噪声优化,可以看一下噪声贡献,用这种方式来优化噪声。
另外,环振VCO的噪声就是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点值得注意一下:
1. delay cell的偏置电流完全由VCTRL控制,这样会导致VCO的Kv特别大,比如说VCTRL小于N ...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B:
加固定偏置和偏置电流镜不会带来不可接收的噪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固定偏置和偏置电流镜不会带来不可接收的噪声吗?

个人理解,只要限制了电流,就会加电流镜,这时不管是固定偏置得到的电流或者是从Vtune转换得到的电流都会引入噪声。噪声能不能接受,看具体指标定义了。

通过其他方式实现频率调谐,噪声可能会不一样,这就要根据指标定义选不同的架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