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做TOP或较大的模块时需要改动,如何快速清晰理清线网。

楼主(2025-10-10):
版图改版时需要拉开模块间距腾出位置。在Stretch后觉得模块的线以及TOP上的走线很容易混淆,连接关系弄得很混乱,要花费较长时间去整理。想听听佬们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分享给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做在后面,比如你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就得预设好这里可能要改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设定进行一些处理,不然做到后面只会是越做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做在后面,比如你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就得预设好这里可能要改的情况,然后根 ...

明白了,感谢解答。只是有些时候做好后电路仿真发现问题了,有所更改,所以版图也得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