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viacell

楼主(2025-10-10):
请教一下大佬们,当我使用innovus画power时,工具打的via的属性里viacell在tech lef里是没有的,这是为什么,比如工具画的M4和M3之间的via的viacell是WT_0_1,但是lef里只有WT_H WT_V等这些via,我该如何避免该问题。我以前使用的是icc,icc在打via时会选取.tf里的via,急!!!     谢谢大佬们解答了

网友A:
lef中,via,有一些是default的,还有一些是generated的。打Power的时候,是单Via,根据Rule {Spacing/Encl} 做成Via Array。然后这个Via Array就是新的Via Name了,并且名字也部分继承了单Via的名字。大概是这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中,via,有一些是default的,还有一些是generated的。打Power的时候,是单Via,根据Rule {Spacing/Encl ...

大佬 你的意思是我不用管工具打的via吗,就让它自己去使用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中,via,有一些是default的,还有一些是generated的。打Power的时候,是单Via,根据Rule {Spacing/Encl ...

还有如果我确实想使用lef里某些via怎么办,我使用了setViaGenMode -viarule_preference WT_H  ,但是发现工具在给WT这层打via时,明明可以打好多孔,但是它居然只打了一个

网友:
一般情况可以这样说吧,深入考虑就是DFM Via了。不过初级可以暂时不考虑。

网友:
2个方向Debug:

1. 看看Cut/Metal Layer的Rule,确认一下是否如你所说的打成Array的时候有没有DRC问题。{Debug技巧就是setViaGenMode -ignore_DRC true,这个mode一定在正常flow中不能这么设置,只是Debug来用,然后如果打上了,再Verify DRC,看违反哪些规则,再进一步分析}
2. 打Via的选项是否有调整的地方,比如禁止多via,split via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中,via,有一些是default的,还有一些是generated的。打Power的时候,是单Via,根据Rule {Spacing/Encl ...

大佬,我刚才重新理解了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比如我现在需要工具给M3与M4之间打W3的via,然后工具会根据tech lef里的via,例如W3_H,自己根据所需打的via的大小由W3_H生成了15*5的via,然后工具自己将该via的Viacell命名为W3_0_34, 这就是我在gui中所看到的via,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