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散版图的时候怎么保留lable不被删掉?

楼主(2025-10-10):
打散的时候怎么保留lable不被删掉?使用手动打lable,勾选attach以及自动打lable,打lable的的模块或者器件打散以后,lable会被删掉,复制也不行,只有打的时候手动不要勾选attach才行,比较麻烦。

网友A:
是label还是text display。。text display会没得。。

楼主:
说废话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abel还是text display。。text display会没得。。

金属的lable和text标识的lable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