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抖动,看jee横坐标不是频率怎么办,是vdd

楼主(2025-10-10):
仿真结果如图1,设置步骤就按照网上教程做的,想得到横坐标是频率的曲线图,像这样的:(图源网络)

图1 jee仿真结果

图1 jee仿真结果

楼主:
仿真设置如图,使用pss+pnoise仿真:

楼主:
求各位大神救救,救救

网友A:
右击横坐标轴,可以更换横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横坐标轴,可以更换横坐标

sweep variables里没有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sweep variables里没有频率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