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bit pipeline SAR ADC前仿enob只有14bit,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5-10-10):
两级的ADC,第一级7bit,中间是闭环负反馈放大器(Gainboost),放大64倍,第二级是10bit SAR ADC,有1bit级间冗余。仿真整体16bit ADC,enob只有14bit,问题会出在哪里呢?第一级和第二级ADC的enob都是符合要求的7bit/10bit,级间运放的放大倍数仿出来也是64的。

网友A:
三五次谐波高,先查开关和电容部分吧

采样点数也放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五次谐波高,先查开关和电容部分吧

采样点数也放高一点

好的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五次谐波高,先查开关和电容部分吧

采样点数也放高一点

大佬,第一级ADC的采样开关仿出来是这样的,三五次谐波也有些高,但是整体enob是符合要求的,这个也会影响吗?  。然后电容我第一级用的传统的二进制电容阵列,第二级虽然用了桥接,但是单独仿第二级enob就是10bit。还会是什么原因有影响呢?这个三五次谐波咋都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第一级ADC的采样开关仿出来是这样的,三五次谐波也有些高,但是整体enob是符合要求的,这个也会影 ...

并非大佬,开关有奇次谐波是会带到最后的电路里的,而且你的SFDR很差,开关如果是栅压自举的话,单独的那个开关管尺寸增大一点,内部的自举电容也相应的改,看一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