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DR中轻重读写切换导致dll 没对齐的问题

楼主(2025-10-10):
大家应该知道。实际应用中,DDR 在轻重当量读写时,会导致整个ddr上的电源会有变化,会达到在30mV~40mV,这个量级。

在轻重负载切换时,电源在短时间会有较大的波动,这会导致DLL 对齐的clk出现偏差。

一般情况的手段,比如确定的重操作后,我们可以加快DLL 的工作效率,可以尽可能减小这个的影响

但实际的重当量操作有很多,并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特别是在有DLL 省功耗的情况,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别的解决思路。

网友A:
电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电流从多少变到多少?是因为封装电感还是ldo太弱,前者就多出电源pad/bump,多加decap电容,后者如果ldo轻载到重载瞬态响应差可以在输出加个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电流从多少变到多少?是因为封装电感还是ldo太弱,前者就多出电源pad/bump,多 ...

主要是外部封装引入的寄生电感电容上的压降吧,加电流的方案,对电源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