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port参数设置与hb仿真问题

楼主(2025-10-11):
我的cadence中的analogLib库中的port不能设置频率名字导致在hb仿真的时候会报错,想问问各位大佬们这是cadence版本的问题(我的版本是IC617)还是需要设置些什么呀?

网友:
那就别设置名字,空着呗

网友:
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频率和幅度可以设置变量就行

楼主:
谢谢了,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