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DesignMode命令设置process node后提示tech node not set 未设置,请问咋解决

楼主(2025-10-11):
setDesignMode命令设置process node后提示tech node not set 未设置,请问咋解决?
tech node 指的是什么?和process node 怎么区分

楼主:
找到了,setDesignMode命令中有node的选项,我漏看了

网友A:
setDesignMode -node * -process *

The setDesignMode -node and -process options to assign a tech node (such as N7) and a process num (such as 7) for the design. Innovus tools (placement, routing, etc) then use both the tech node and the process number to differentiate the designs and provide specific functions.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deisgn to have a correct node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for the Innovus tools to work properly.

简单来说,process是普通设置哪个工艺节点,node设置哪个工艺的哪个foundry{毕竟到先进工艺下的时候,foundary和foundary同工艺节点也有不同}。

网友:
setNanoRouteMode -route_process_node *
这个也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DesignMode -node * -process *

The setDesignMode -node and -process options to assign a tech node ...

谢谢大佬,学习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