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用的-5V转-2.5V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25-10-11):
本人目前需要用到一个-2.5V的电平用作开关关闭信号,但是目前能提供的外部电源只有-5V,,所需目前在寻找一个电路架构以实现-5V转-2.5V的功能,并且驱动后级的数字逻辑电路来实现对开关的控制。目前试过一个电阻分压生成-2.5V然后接入一个简单LDO电路(一个五管OTA运放负反馈+一个PMOS做输出驱动管)大体架构如下。基准电路为一个电阻分压网络,输出-2.5V电压给运放,目前没有接入辅助电路。R1没要,因为我需要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相等,R2给了133kΩ。RC串联那条路目前就接了一颗50pF电容。

在单独测试的时候,输出能稳定在-2.5V左右,但是接入后级数字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了(该-2.5V输出是给数字电路用作低逻辑电平的),仿真发现接入后级电路后,该LDO输出电压大体在-0.7V左右,在开关变动的时候会达到-1.5V左右,然后慢慢回到-0.7V。但是PMOS驱动管宽长比已经给的很大了,100倍W/L,单独测试LDO该管子能达到33mA的驱动电流,而用理想电压源测后级电路的时候发现只需要最多500μA就能驱动(开关变化回到500μA,稳定状态200μA左右),所以照理来说,这个LDO是能驱动的才对,但是测试接入后级后LDO输出电流很低,几乎为0。
后来我试着降低R2,减小到8KΩ左右,勉强能驱动起来了,但是随着开关变化有大概0.3V左右的电压波动,不过倒是能勉强让后级数字电路正常运行起来了。
想问问各位大佬,满足这个需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这个电路还能怎么优化一下,以及这颗R2在这儿的作用是什么呀,就只是减小这条支路的功耗吗

网友A:
负压LDO框图都画错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下deepseek的建议
根据您提供的电路图,这是一个典型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架构框图。结合您之前描述的将-5V转换为-2.5V的需求以及遇到的问题,我们来分析图中各核心部分的作用,并解答您的疑问。

电路图核心内容分析

该LDO电路主要由以下几个核心部分组成:

1.  基准电路 (Voltage Reference):产生一个精确、稳定的参考电压  V_{REF}  。在您的描述中,这是由一个-5V电源的电阻分压网络实现的。
2.  误差放大器 (Error Amplifier,  A_V ):其同相输入端接  V_{REF} ,反相输入端接反馈电压  V_{FB}  。它的作用是放大  V_{REF}  与  V_{FB}  之间的差值,从而驱动功率管。
3.  功率管 (Pass Element):通常为PMOS或PNP晶体管,作为受控的可变电阻,根据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调整其导通程度,以维持输出电压稳定。
4.  电阻反馈网络 (Resistive Feedback Network,  R_1  和  R_2 ):这是设定输出电压的关键。输出电压  V_{OUT}  通过  R_1  和  R_2  分压,得到反馈电压  V_{FB}  。在稳定状态下,运放会迫使  V_{FB} = V_{REF}  。因此,输出电压由以下公式决定:
    \[
    V_{OUT} = V_{REF} \times (1 + \frac{R_1}{R_2})
    \]
5.  电容反馈网络 / 频率补偿网络 (Capacitive Feedback Network / Frequency Compensation):通常由  C_{FF} (前馈电容)和  R_{FF}  串联组成。这是保证LDO环路稳定的最关键部分,用于提供相位超前(引入零点),以抵消输出极点造成的相位滞后。
6.  输出电容 ( C_{OUT} ) 及其等效串联电阻 ( R_{ESR} ): C_{OUT}  用于滤除噪声、提高负载瞬态响应速度。 R_{ESR}  是电容的寄生参数,但其值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环路的稳定性。

针对您问题的解答

1. 关于电阻  R_2  的作用

在反馈网络中, R_1  和  R_2  共同决定了LDO的输出电压。根据公式 \( V_{OUT} = V_{REF} \times (1 + \frac{R_1}{R_2}) \):
• 当您需要  V_{OUT} = V_{REF}  时(比如都是-2.5V),应使  R_1 = 0 (短路)且  R_2  为无穷大(开路)。这相当于将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Unit Gain Buffer)形式,此时  V_{FB}  直接等于  V_{OUT} 。

• 您提到“R1没要”,这是正确的。但您保留了  R_2  并设置为133kΩ。在这个电压跟随器架构中,这个  R_2  可以理解为从运放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它的主要作用不是减小功耗,而是:

    ◦ 为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提供直流通道: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理论上虽然也能工作,但实际运放存在微小的输入偏置电流,高阻抗的悬空节点会导致电压不确定。接一个电阻到地可以提供电流通路,稳定直流工作点。

    ◦ 影响噪声和稳定性:此电阻值与补偿网络共同决定了环路的某些特性。阻值过大(如133kΩ)会使该节点阻抗很高,容易引入噪声,并且可能与前馈电容  C_{FF}  形成不必要的极点,破坏环路稳定性。

2. 您遇到的问题根源及优化方案

您遇到的“空载正常,带载电压跌落”的典型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环路稳定性不足。

• 问题分析:

    1.  高阻抗节点:您的基准源(电阻分压)和反馈节点( R_2=133k\Omega )都存在高阻抗问题。当数字负载快速变化时,产生的电流噪声会严重干扰这些高阻抗节点,导致误差放大器误判。
    2.  补偿不足:您提到“RC串联那条路目前就接了一颗50pF电容”,这很可能就是图中的  C_{FF}  。只接一个电容是错误的。正确的补偿网络应该是  R_{FF}  和  C_{FF}  的串联。这个串联结构会在特定频率产生一个“零点”,来抵消输出极点,提升相位裕度。只有电容会引入一个极点,反而会使稳定性更差。这就是为什么负载一变,输出就剧烈波动甚至锁死在错误电压的原因。
    3.  驱动能力误解:功率管能提供33mA电流只代表其直流能力,但环路的“交流性能”(即响应速度)由稳定性决定。不稳定的环路无法快速响应负载变化。

• 优化方案(基于您的架构):

    1.  完善频率补偿:这是最重要的修改。在误差放大器输出和反相输入之间,串联一个电阻( R_{FF} ,典型值1-10kΩ)和您已有的电容( C_{FF}=50pF )。这个  R_{FF}C_{FF}  串联网络是必须的。
    2.  降低阻抗:将反馈电阻  R_2  从133kΩ减小到10kΩ量级(如8kΩ,您已经尝试过),同时确保您的-2.5V基准源也具有低输出阻抗(例如,用运放缓冲一下电阻分压网络)。
    3.  增加输出电容:在输出端  V_{OUT}  到地之间连接一个较大的电容(如1-10µF),并最好再并联一个100nF的陶瓷电容。这有助于抑制高频噪声并改善瞬态响应。

3. 其他更简单的替代方案

对于您“-5V转-2.5V”给数字电路供电的简单需求,自制LDO过于复杂。强烈建议考虑以下更可靠的方案:

• 方案A:电阻分压 + 运放电压跟随器

    用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如4.7kΩ)对-5V分压,得到-2.5V,然后用一个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如LMV358,工作电压范围需包含-5V到地)接成电压跟随器来驱动后级电路。此方案简单、稳定、可靠。

    -5V ---||--- 4.7kΩ ---|--- -2.5V to Op-Amp Output
           |               |
          GND --- 4.7kΩ ---|
                          GND

• 方案B:使用专用负压LDO芯片

    如果对性能要求高,可以直接选用输出为-2.5V或可调的负电压LDO芯片,这是最省事、性能最好的方法。

总结

您电路问题的核心是环路稳定性,具体表现为频率补偿网络不完整(缺少串联电阻  R_{FF} )和关键节点阻抗过高。请优先尝试添加  R_{FF}  并降低  R_2  的阻值。如果追求快速和可靠,方案A(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器) 是您当前需求的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LDO框图都画错了

这是论文上画的框图哈哈哈,但是我的就是基于这个架构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deepseek的建议
根据您提供的电路图,这是一个典型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架构框图。结 ...

deepseek之前问过,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回答。后来我咨询了学长,可能是LDO的驱动负载的带宽不够(设置的开关频率比较快,导致LDO的输出没时间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