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essent9.1--官方训练资料

楼主(2025-10-11):
百度网盘打开,如果失效记得联系我哈

网友A: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老了,不建议学习了。
现在建议学习tessent shell的f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老了,不建议学习了。
现在建议学习tessent shell的flow了。 ...

好的,帅哥是否可以分享下?

网友A:
看一下公司服务器,有没有装Tessent软件。
目录*/share/UsageExamples/* 有例子。

Tessent2018 应该是有2个:flat / hier
Tessent2019 3个:flat / hier / lbist
Tessent2020 4个:flat / hier / lbist / auto
Tessent2022 5个:flat / hier / lbist / auto / ssn

至于User Guide:
*/doc/pdfdocs/*.pdf有很多,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公司服务器,有没有装Tessent软件。
目录*/share/UsageExamples/* 有例子。

好的  我在公司中找到了2018的版本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看到9.1版本中的例程开始都是dftadvisor ....或者fastscan.....  或者testkompress.....,点开2018的就全是tessent -shell开始的了,是因为后面的版本把fastscan、testkompress等工具的命令统一在一起了吗?希望帅哥可以具体讲讲

网友:
方向没问题,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