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中文第二版66页戴维南等效问题

楼主(2025-10-11):
如图,在拉扎维中文第二版66页处使用了戴维南定理,得到了右边那幅图。
看上去是把Vin和1/gm看成了一个带有内阻的电压源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单独把1/gmb拿出来放到外面,如果要观察阻抗的话,应该是1/gm和1/gmb的并联吧
如果不纠结上面的问题,就把1/gmb的看成是外面的电阻,现在从输出看进去,电阻是1/gm我能理解,那为什么开路电压刚好就是Vin

楼主:
顺便问问,第78-79页这里的戴维南等效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问,第78-79页这里的戴维南等效是怎么得到的

你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皮毛,没啥子用。
仔细学习一下上面几种高效推导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皮毛,没啥子用。
仔细学习一下上面几种高效推导方法吧。
...

好,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