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

楼主(2025-10-11):
GGNMOS中起作用的是寄生三极管,为什么还要gate呢,可不可以把gate去掉

网友A:
没有gate 的,SN注入就会有问题,形成不了这种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ate 的,SN注入就会有问题,形成不了这种三极管。

感谢,请问这种寄生的三极管比起正常的三极管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不直接用三极管保护

网友B:
2#的说法我不能认同,因为除了GGNMOS能有这种三极管,另外还有一种能产生latchup的三极管就是两个N之间没有gate的,说明即使没有gate,也会形成三极管,只是触发方式和条件可能相差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的说法我不能认同,因为除了GGNMOS能有这种三极管,另外还有一种能产生latchup的三极管就是两个N之间没有 ...

我的意思是没有gate, SN注入时候gate下面也会变成N+,SN这层光刻胶没法做到gate 那么小的光刻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