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调管子饱和区求助

楼主:
我的五管OTA,输入和电流镜管都是线性区,不能达到我的偏置电流要求,参考ai给的方法都试了试还是不行。输出总是被拉低到0v,请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展示你的电路图和电路工作点

网友:
共模反馈有没有?

网友:
盲猜是差分转单端输出,但测试时没有接成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