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label加减整数(如何提取字母串里的数字?)

楼主(2025-10-1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由于小弟做的模块中有很多array的cell,同时可能需要出几百上千array的label,例如(A1 B2 C3)(A2 B3 C4)这样的,以前用laker的时候有功能可以整体复制(A1 B2 C3)然后同时加1得到(A2 B3 C4),但现在virtuoso似乎没有这个功能。
小弟就想说写一个skill来实现这个功能,但不知道如何提取出label里的数字,例如(EN1 EB2 VDDOUT3)能否提取出(1 2 3)然后接下去整个数组同时加减就简单了。感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1. rexCompile("\\([A-Za-z]*\\)\\([0-9]*\\)")
  2.                 rexExecute(LABEL)
  3.                 pre = rexSubstitute("\\1")
  4.                 pos = rexSubstitute("\\2")

楼主:
感谢大佬!!!!初步测试有效,我先去写后续代码了

网友:
virtuoso有飞pin的功能 你去试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