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28nm工艺EM衬底文件被加密了怎么破解

楼主(2025-10-11):
GF28nm工艺EM衬底文件被加密了,不管是EMX的proc文件还是ADS的ltd文件都被加密了,可以用但不可以修改和图形化阅读。请问该怎么破解?因为有时候需要对衬底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A:
有没有它们的抽取寄生的文件,例如rcx starRC QRC,这些文件没加密的话可以拿来自己写proc

网友:
您要流片吗,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它们的抽取寄生的文件,例如rcx starRC QRC,这些文件没加密的话可以拿来自己写proc ...

有道理,自己写应该是可以的,或者用这些文件自己用EMX或者SONNET生成下衬底,曲线救国,看看。

网友B:
用IP_Decryptor可以解密pdk里被加密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P_Decryptor可以解密pdk里被加密的文件

感谢,我看看能不能安装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