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基准源两点修调的温度点选择

楼主(2025-10-11):
最近在看基准源的修调,好像大家用的都是两点修调,但感觉两点修调对于高精度的基准源来说还是不够的,不知道有没有有经验的工程师能够指教一下如果3点修调的话会有什么顾忌?我自己感觉修调的点数越多,对于量产来说应该会更加麻烦,成本应该也会提升,但是成本和精度之间应该如何去衡量呢?
以及大家选择两点修调温度点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哪两个温度点呢?好像选择最低温和最高温比较合适,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选择的都是中间的某两个温度点,不知道是否里面有一些其它的考量,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成本高

网友:
恒温箱温差太大时间成本很高了,有数字模块的话,芯片每次出来跟校准后的芯片通信一下,随便几个点的温度对齐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