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数字版图lvs出现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楼主(2025-10-12):
工艺是smic18,icc2的drc和lvs都没问题。
calibre的drc通过,但lvs结果显示,layout和source中都有“_invxxx”的器件missing instance

感觉像是器件没对应上,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先看连接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连接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确实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去看一下。谢谢

楼主:
管子尺寸没对上,应该不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我给一个always敏感列表里面的的触发信号做了时序约束就ok了。可能除了复位信号外,在敏感列表里面的时序信号都要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