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PA,trans的结果和HB仿真不对应

楼主(2025-10-12):
最近跟着教程做了个CLASS AB功率放大器,教程中没有查看trans结果。输入输出匹配也做了,根据HB仿真,1dB压缩点大概在输入15dBm,如果我设定输入为0dBm,输出电压应该不会失真,但是却出现了极大的失真,匹配做了输入也出现了极大失真,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输出功率和功率增益仿真

匹配性能仿真

HB中的trans仿真

楼主:
classAB和仿真设置

网友A:
仿真时间这么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间这么短吗?

3.5GHz工作频率选的10ns。现在仿真了下100ns,波形失真更明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3.5GHz工作频率选的10ns。现在仿真了下100ns,波形失真更明显了。

通过更换打印设置获得了波形,但现在又有了两个问题,1、这个波形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表明trans仿真中的波形是谐波共同作用的结果,谐波的作用可以对波形有如此大的影响吗?2、为什么在输入27.9dBm(1dB压缩点之后)后波形没有失真?。

HB(放大11倍)TRAN(放大11.3倍)

HB(放大11倍)TRAN(放大11.3倍)

HB(放大9.625倍)TRAN(放大10倍)

HB(放大9.625倍)TRAN(放大10倍)

HB(放大6.31倍)TRAN(放大4.8倍)

HB(放大6.31倍)TRAN(放大4.8倍)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乱了,打印设置和HB的power gain仿真应该在一开始的

网友A:
这个时域波形是从HB仿真频域结果通过反傅里叶变换得到的。理论上来讲,是电路的稳态结果,或者说和瞬态仿真达到稳态后的结果是一致的。所有我说你仿真时间这么短,确定电路达到稳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域波形是从HB仿真频域结果通过反傅里叶变换得到的。理论上来讲,是电路的稳态结果,或者说和瞬态仿真 ...

我在HB仿真的tran中设置了10ns的仿真,但在单独跑trans的时候10ns后还会出现波形变化。根据您的意思我现在尝试不断增加trans仿真的时间,看看何时电路可以达到稳态波形。这是否是说如果HB仿真可以得到收敛的输出功率和功率增益结果,trans一定可以在某个仿真时间后达到相应的稳态呢?

网友A:
HB里面设置tran的参数,是Transient Assistant Harmonic Balance,通过Tran仿真找到HB求解器的初始状态,加速HB的收敛。这个tran结果应该和单独的tran仿真是类似的。对于tran仿真来讲,需要知道系统在多久能达到稳态的状态。但是对于复杂的系统,比较困难。
HB的结果是稳态解,Tran仿真是暂态解。如果系统是稳定的,那么Tran仿真最后一定是和HB的解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B里面设置tran的参数,是Transient Assistant Harmonic Balance,通过Tran仿真找到HB求解器的初始状态,加 ...

您的回答很好帮助了我,在我把电路调回稳定后,进行trans仿真可以得到完好的正弦波形,重新对电路进行设计,发现在增加匹配网络前电路稳定,在增加匹配网络后,虽然中心频率点上我的S11和S22均可以小于-10dB,但电路出现了不稳定。我是否需要在匹配前的稳定性仿真中就预留足够大的稳定性?并在匹配后进行调节对驻波和稳定进行tradeoff?

网友A:
稳定和稳态是两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和稳态是两回事吧

稳定和稳态是两回事。
虽然最早的电路也可以在trans仿真后达到一定的稳态,但是波形是畸形的(输出应当是正弦波)。您说”如果系统是稳定的,那么Tran仿真最后一定是和HB的解是一致的“,这提醒了我查看电路的稳定性,并通过调节电路直到稳定获得了正确的正弦波形。我重新进行设计,发现电路在匹配前是稳定的,在匹配后出现了不稳定,因此我又询问了刚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