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to zero 在仿pstb相位曲线时出现下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10-13):
搭了一个轨道轨输入的aza,接成一个源根随,在200hz附件出现奇怪的下凹,这个下凹频率点根据开关频率增加而增加,看起来在1HZ就出现了双极点,在200hz后增益下降斜率不变,相位又上升了。
这个曲线似乎很普遍,gs以前电路就是这个曲线,我自己随便搭的也是这样的曲线,搞不懂原因!

网友A:
一个放大器在主极点之后增益以这个斜率下降不合适吧?在ubg之内这么多零极点也不合理呀,补偿上需要的技巧也太刁钻了。~~~如果auto zero功能不启用时stb没有问题,加入az有问题,可以用理想模型验证az结构是否合理,时序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最好能给出所搭建的仿真电路和仿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给出所搭建的仿真电路和仿真设置

通用结构,运放的输入为轨道轨的折叠cascode,再细节的辅运放怕被公司人认出来
pss设置,其他设置都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放大器在主极点之后增益以这个斜率下降不合适吧?在ubg之内这么多零极点也不合理呀,补偿上需要的技巧 ...

确实不合逻辑。

但我先按您思路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