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R Executable Expired

楼主(2025-10-13):
AWRDE按照license配置完成后有时候莫名其妙有这么个错误 新系统没这个问题 今天通过更改计算机时间来规避

无语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更改时间后

更改时间后

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

网友A:
因为是pre-release版本,需要发行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pre-release版本,需要发行版本

感谢大佬回复 请问发布update版本后就不会这样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 请问发布update版本后就不会这样了是吗

你这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个版本?

v25.1(19.1.19348.1) 感谢大佬

网友B:
把日期往回改,如2024.1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日期往回改,如2024.10.13

是的 除了换系统 只有这个方法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