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C输入斜波情况下用码密度测试DNL和INL的matlab代码

楼主(2025-10-13):
正在学习码密度法测试ADC的DNL与INL特性,我是采用输入斜波作为测试信号得到的数据,但是网上找到的matlab测试代码大多数为正弦波作输入信号,自己写的代码也出bug,,希望能够分享一下斜波输入条件下的matlab测试代码

网友:
码密度法的输入就是要正弦波,斜坡输入的直接计算DNL和INL就可以了,excel都可以

网友:
拿到量化的Dout之后,可以先做一个直方图,求解累积的Dout(i)的数量 比如第一个BIN里面的是cumsum(2)-cumsum(1) 第二个BIN是cumsum(3)-cumsum(2) 依次类推,然后求解出LSB  比如总的码的数量除以BIN的数量    然后用刚才算出来的BIN/LSB-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