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4 位双向移位寄存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5-10-13):
目前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选择使用该结构。目前没有看懂FF0/1/2/3是什么结构,有看到说是D触发器,但是看了一下端口感觉不是,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个什么结构?

网友A:
看他图上标的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是带复位端的钟控SR触发器

网友:
S和R是反向的,所以就当成是S作为D端的DFF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他图上标的这个意思,有没有可能是带复位端的钟控SR触发器

谢谢大佬回复,我搭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