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FVF LDO 为什么瞬态响应快

楼主(2025-10-13):
这个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 FVF 快,希望有人解惑

1)NMOS作为PASS DEVICE的话,那岂不是 复制一路,开环的 NMOS Source Follower 是最快的?
2)PMOS作为PASS DEVICE的话,甚至 PMOS + Miller C,利用Miller C的快速反馈,瞬态响应总比 FVF common Gate 单级放大器转一圈快吧?
3)至于 PUSH/PULL能力,下面毕竟是个恒流源偏置,SINC能力还是固定的 I 啊,得拿静态功耗换啊,也没快啊?动态偏置的话那肯定瞬态响应不了吧?
4)如果想要带着数字门单元,那电流都是瞬态的Glitch,还是得有 DECOUPLE C吧?FVF 也没能响应门电路的Glitch啊?
5)所以,FVF 的优势在哪里,我应该是有理解误区,请大神解惑

网友A:
个见,快速响应analog LDO的根本在于多环,慢环路用于大负载,快环路来拉瞬态响应;FVF只是其中一种实现方式

网友B:
对于供电模块来说,快分两种,一个是小信号的带宽,一个是大信号阶跃的响应。
1)开环的 NMOS的速度跟驱动电流相关,负载一小,带宽就上不去了,负载调整率更是一坨,所以还是闭环使用好。
2)米勒补偿结构中的电容小环路带宽其实也就是大环路2倍左右,并没有很高,而且FVF也可以用米勒补偿。
3)FVF也有增强栅极驱动能力的各种变体。
4)数字低速时,FVF带宽容易做得比数字时钟高,此时需要的电容可以减少。数字高速时,只能靠电容,什么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C:
都说FVF快,到底有多快?谁做过发一个量化指标出来,和普通LDO比FVF能应付哪些场合?能搞定数字模块供电?如果数字模块是突发式的那种工作状态,一个脉冲边沿过来几千个门几乎同时被打开,200ps内产生20mA的电流,这种LDO能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FVF快,到底有多快?谁做过发一个量化指标出来,和普通LDO比FVF能应付哪些场合?能搞定数字模块供电? ...

同问,也想知道给高速数字模块供电的LDO一般采用哪种结构?我认为对于一个高速数字模块来说,在开启后反复抽拉电流时,在ldo里可以看他的average current,但在从关断到开启的过程中,确实会出现你说的200ps抽一个大电流的情况,不知道出来大的decap,还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等大佬解惑!!!
带宽和SR都得坚固,FVF结构都不敢用到数字里面,数字LDO都是外部接的大电容。

网友D:
1)开环的nmos sf当然最快了 2)pmos+miller带宽这么低高频响应很差的,除非负载电容足够大。按前面开环sf的思路,功率管gate最好别变化,不然环路响应要很久,你这是反过来了。3) 不能既要又要,既要上拉强又要下拉强,又要静态电流小做classab算了。4)fvf不是万能的,只是一种可选的结构而已。5)不能既要又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见,快速响应analog LDO的根本在于多环,慢环路用于大负载,快环路来拉瞬态响应;FVF只是其中一种实现方 ...

感谢,额外请教这个快环路处理瞬态,主要为了处理阶跃的电流负载吧,处理阶跃负载,Capless LDO 是不是就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供电模块来说,快分两种,一个是小信号的带宽,一个是大信号阶跃的响应。
1)开环的 NMOS的速度跟驱动 ...

感谢回复,第5条想额外请教,数字电路的电流负载,比如1MHz,CLK延迟链全芯片走完用了10ns,电流负载更像是 10ns 脉宽的 pulseTrain,虽然基频是1MHz, 但实际矩形脉冲,频谱上,频率是非常高的,或者说,其实就是 Step Response,又或者,数字布局布线,电源MESH寄生RC后,电流负载就没有那么阶跃了?

您如何理解数字电路频率和 LDO 频率的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开环的nmos sf当然最快了 2)pmos+miller带宽这么低高频响应很差的,除非负载电容足够大。按前面开环sf ...

哈哈精辟,既要又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额外请教这个快环路处理瞬态,主要为了处理阶跃的电流负载吧,处理阶跃负载,Capless LDO 是不是就 ...

An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with 0–100 mA Wide Load Current Ran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第5条想额外请教,数字电路的电流负载,比如1MHz,CLK延迟链全芯片走完用了10ns,电流负载更像 ...

就看一个模块,上次翻转跟下次翻转,这段间隔,LDO能否把上次翻转造成的脉冲给【抹平了】,假如LDO不能很好地抹平上次的影响,那么下次翻转的干扰会和上次翻转叠加,下下次再叠加,最终失去了【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指的是反相器每次翻转的电源起点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上次是否翻转而剧烈变化。这种一致性在一些数模混合的抽电流模块中比较重要,比如单端DAC每次抽的电流是否会影响下次抽的电流的精度。

假如没有这种精度的需求,数字模块的电源怎么做影响都不大,只要逻辑能翻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