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开关电荷注入测试

楼主(2025-10-13):
请问模拟开关电荷注入如何测量?按照给的测试方法,输出直接接到示波器上测不出来

网友A:
注入的电荷△Q=△V*C ;△V太小,示波器分辨不出来,可以试着算一下,应该取多大的电容。或者不用示波器,用高精度的ADC测量该电压值看看。

网友B:
这个其实不好量, 也量不太准, 因为通道电荷最后在开关关闭时, 到底是流往CL还是讯号源头其实未知.

不如知道Cg or Qg即可, 而流往输出的电荷大致上从0~Qg都有可能, 电压就是0 ~ Qg/CL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入的电荷△Q=△V*C ;△V太小,示波器分辨不出来,可以试着算一下,应该取多大的电容。或者不用示波器,用 ...

示波器的输入电容也要算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不好量, 也量不太准, 因为通道电荷最后在开关关闭时, 到底是流往CL还是讯号源头其实未知.
不如知 ...

开关规格书有指标和测试方法,想着按他能个方案至少能测个差不多的值

网友:
这是个示意图吧,就像第一个说的delta_q很小,cl又很大,那delta_v自然就是很小的值。那问题就变成怎么测量很小的信号的问题了,微弱信号检测要注意offset,寄生的影响等等。再vout和示波器之间插入一个性能一流的放大器,仪表放大器等等。用ti或者adi的仿真工具试试原理上的可行性。~~~别人datasheet说了这样测量,说明别人应该这么个大体思路,这个不至于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