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混合仿真时connectrule的意义

楼主(2025-10-13):
如图所示:在使用virtuoso进行混合仿真的时候需要进行connectrule设置,我将vplus设置成了数字信号的高电平电压。但是vthi,vtlo,tr。。。这些并没有进行设置,请问这样会影响仿真结果吗?如果需要设置,那么要设置这些参数从哪里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它规则里面没有3.6的规则,而我改了vplus产生了一个3.6V的连接规则。其它参数没变,然后再进行 ...

哦 这样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3.0到3.6变化不大,除了一点delay, 影响应该不大
截图显示工具默认的vthi/vtlo是2.0, 1.0, 是按Vsup=3的2/3和1/3来定义的

楼主:
没人回答,难道是我悬赏太低了

网友A:
不影响,这些参数有相关性,定义在connectLib里的connectrules,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这些参数有相关性,定义在connectLib里的connectrules,如下

我的意思是它规则里面没有3.6的规则,而我改了vplus产生了一个3.6V的连接规则。其它参数没变,然后再进行混仿。这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它规则里面没有3.6的规则,而我改了vplus产生了一个3.6V的连接规则。其它参数没变,然后再进行 ...

如果要很好的定义所有参数,可以试试IE-card Based 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这样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3.0到3.6变化不大,除了一点delay, 影响应该不大
截图显示工具默认的vthi/vt ...

哦哦,我明白了,这个是不是根据数据器件的高低阈值电压进行给的,比如如果我数字器件规定0.7*DVDD是高电平,0.3*DVDD是低电平,那我3V的电压2.1V以上就是高电平了,0.9V以下就是低电平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明白了,这个是不是根据数据器件的高低阈值电压进行给的,比如如果我数字器件规定0.7*DVDD是高电 ...

嗯 它原意应该是想按比例来算,但connect Rule/Connect Module Based Setup这个选项可能做不到,你看vtho/vtlo定义的是绝对值2.0/1.0

可以用你的截图顶端左边那个选项Interface Element/IE-card Based Setup(OSS/UNL) 来设置,它能动态根据Vsup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