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命令行 -ahdllintwarn 检查verilog-a问题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5-10-13):
spectre 仿真verilog-a文件时给出警告提示“Use the  command-line option '-ahdllint=warn' to check the verilog-a modeling issues”, 具体是要怎么操作呢? 命令行 -ahdllint=warn 前面应该输入什么命令呢?

网友A:
类似这样:
spectre xxx.scs -o results/result_va -format psfbin -raw  -ahdllint=wa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
spectre xxx.scs -o results/result_va -format psfbin -raw  -ahdllint=warn

好的,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