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能直接测出走线长度的脚本

楼主(2025-10-14):
各位大佬有能测出由不同金属线连接成的一条line的线长的脚本吗。类似先高亮一条线,然后测出线的两个最远端的距离。方便检查敏感信号线走线安全性和buffer添加位置是否合理等等。
跪谢!!!

网友:
思路直接沿着节点画ru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