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模拟开关带宽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10-14):
如下图,是一个模拟开关带宽测试的简易示意图,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用信号发生器发送sin信号,示波器去读,第二种是用网络分析仪测试。

用信号发生器有两种记录数据的方式,一种是同时用示波器读IN和OUT的波形,用公式A的OUT/IN来算-3dB带宽,另一种是低频时将OUT调到100mV,改频率什么时候OUT变成70.7mV我就认为是带宽了,相当于公式B。前者模拟开关的C1影响不大,后者C1和Rs将信号提前衰减导致带宽测试变小。

网络分析仪目前公司没有设备,我也没用过,用cadence virtuoso仿真S参数的方法搭了一个testbench仿真SP;同时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方法仿真AC,AC仿真的时候把小信号设置成2,直接看OUT的20dB波形。仿真下来S21和公式B的方法仿真曲线几乎一致。仿真说明C1和Rs的50欧姆会有带宽衰减。但是公式A和公式B仿真参数差很多,前者仿真1G,后者仿真200M。S参数的S21仿真是200M。

测试的话用公式A的方法测出来200M,但是感觉和仿真的1G差太多,正在想方法优化。

想请教一下大家究竟哪个仿真参数算我的带宽呢。仿真需要和测试对的上才行。

网友A:
vout/vin是电压增益,s参数背后式电压还是电流还是功率呢,这个问题你弄明白,就知道哪个公式是对的了。不同的开关,同一个开关不同的应用场景,考虑的系统传递函数h(s)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vin是电压增益,s参数背后式电压还是电流还是功率呢,这个问题你弄明白,就知道哪个公式是对的了。不同 ...

感谢大佬提示,我再去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