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续仿问题求助)

楼主(2025-10-14):
根据网上:(23 封私信 / 87 条消息) Cadence Virtuoso AMS 断点续跑 - 知乎
该路径指导的方法进行ams续仿设置,出现了一些问题,寻求大家的帮助

问题:
续仿设置完成后,仿真可以跑起来,psf文件也能看到的确存在数据,且也能调用续仿节点进行仿真验证,
但是,
仿真结果无法plot出来,不管是直接从adel界面打印结果,还是调用viva结果查看器读取结果,都无法打开psf中仿真保持的瞬态结果?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把仿真进程全关了重新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仿真进程全关了重新跑就行了

我这边通过结果文件可以看到,psf结果文件夹无法打开结果,
但是
如果将run1,run2,run3单独复制打开,可以得到仿真结果,
我想请教一下
我要如何调整才能直接从psf打开结果呢?
同时如何将各个节点的结果缝合到连续的时间轴一起看呢?
有空的话,可以给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