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怎么混合编译verilog和sverilog

楼主(2025-10-14):
求助大佬们,dc综合怎么混合编译verilog和sverilog,目前用analyze不指定format,会报.sv中interface声明中#有语法错误,这个是误报吧?

网友A:
verilog是sverilog的子集,format指定sv就行了,或者不指定format用autoread

网友B:
解决了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是sverilog的子集,format指定sv就行了,或者不指定format用autoread

前面就是不指定format用autoread,但会报.sv文件有语法错误,单独读入这个ip的.sv文件是不报错的,所以怀疑是不指定format导致dc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请问

目前用analyze -f sverilog $sv_file,analyze -f verilog $v_file,分开读入,不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就是不指定format用autoread,但会报.sv文件有语法错误,单独读入这个ip的.sv文件是不报错的,所以怀 ...

autoread是有些限制,要看到具体问题才知道

verilog是sverilog的子集,指定format为sverilog可以一起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read是有些限制,要看到具体问题才知道

verilog是sverilog的子集,指定format为sverilog可以一起读 ...

好的,谢谢,后面再去试试